[求助] layout拉伸功能设置

楼主(2024-10-28):
我现在想用s 拉伸功能改变via通孔的个数,但是无法选中通孔层的一边,每次按了s以后对通孔的效果都和m 移动一样,只能移动不能拉伸,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via partial selection选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via partial selection选上就行

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s——selection——via partial selection选上就行

正解

网友(2025-05-08):
有没有遇到via数量限制的问题

网友:
option    selection      via partial s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