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阶跃大信号的放大器stb仿真

楼主(2024-10-28):
请问如何对输入脉冲大信号的跨阻放大器进行稳定性仿真呢?感觉stb仿真只能对小信号情况进行仿真

网友:
瞬态仿真是最靠谱的稳定性仿真。

网友A:
1.tran仿真,输入大阶跃,观察输出信号是否震荡;
2.stb仿真,输入的两端分别设置-IOS和+IOS,模拟最大摆幅时的“DC状态”。用这个输入偏置去仿真S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ran仿真,输入大阶跃,观察输出信号是否震荡;
2.stb仿真,输入的两端分别设置-IOS和+IOS,模拟最大摆幅 ...

请问能详细讲述下第二种stb仿真的设置吗?对于单端输入的TIA应该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