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部分器件的xl关系无法显示

楼主(2024-10-28):
大家好,在版图布局后,某些器件间的xl关系在版图中不显示,部分又有显现。如图中所示,点亮其中两条线,有一条有xl关系,有一条不显示xl关系。请问这种情况除了重新xl一下还有其他办法解决吗?在布局过程中有什么行为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吗?

网友A:
我猜是把view里面的physconfig删除了再重新LX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把view里面的physconfig删除了再重新LX就可以了

好的,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