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输入折叠共源共栅运放THD求助

楼主(2024-10-28):
各位前辈好,我做的是一个高压的运放,功耗2m,带宽12M,增益130db,结构采用常规的p输入+共源共栅+class ab输出的运放。目前在做thd仿真,条件是输入1k正弦,放大倍数AV=10,输出vout=3.5Vrms,负载1k。我照着测试条件搭建了仿真台,跑了tran。跑了15ms,精度为conversation,步长1n。对输出信号做fft分析,采用频率为100k,1024个点。thd结果为-80db,我的指标要求-100db,感觉还差的远。
我对输出波形进行分析,发现在波底的时候出现这样的失真,同事在波峰到波底下降沿一侧,会出现这种小凸点隆起,不是不理解。望各位前辈解惑。

①测试台是这样的,反馈的电阻,分别是R2=10K,R1=90K。负载电阻1k,电源电压30v,R2和负载电阻都接在15v的共模电压上的。

测试台是这样的,反馈的电阻,分别是R2=10K,R1=90K。负载电阻1k,电源电压30v,R2和负载电阻都接在15v的共 ...

测试台是这样的,反馈的电阻,分别是R2=10K,R1=90K。负载电阻1k,电源电压30v,R2和负载电阻都接在15v的共 ...

②波底出现失真
④波峰到波底下降沿这一段会出现小凸点隆起,隆起是越来大。
⑤小凸点隆起大概从这个位置开始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下去呀

网友A:
顶一个,能把spectrum发出来吗

楼主:
spectrum图在这儿

这是我改了一下电流的,但是还是80多,输出波形底部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能把spectrum发出来吗

这是spectrum图

这是微微修改了电流后的输出波形底部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spectrum图

可以试试把增益改低一点,如果THD不变(谐波主导),那应该就是电路架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增益改低一点,如果THD不变(谐波主导),那应该就是电路架构的问题
...

您说的增益,是电阻形成的闭环增益吧。这个是根据指标测试条件来的,固定10倍。
架构就没法改了,所有的指标都满足了,就是thd过不了,想知道是为什么,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增益,是电阻形成的闭环增益吧。这个是根据指标测试条件来的,固定10倍。
架构就没法改了,所有的 ...

是闭环增益;首先,我没有说要改指标或者测试条件,只是让你改增益来debug找到造成失真root cause;
我也没有让你改架构,但是你需要确定你的设计的THD N的上限在哪;上限低了你怎么调试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闭环增益;首先,我没有说要改指标或者测试条件,只是让你改增益来debug找到造成失真root cause;
我也 ...

嗯好的,我试一试哈。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