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切割道加Dummy Metal

楼主(2024-10-28):
如题,为保证晶圆整片制作区域的密度结构一致性,切割道是不是必须得加dummy metal, 或者说如果die内密度不达标,往切割道加金属补偿。 另外,如果加了金属如何切割,切割道切到金属应该会出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方便简单的透露一下怎么个加法吗,我按照die内的方法加到切割道上,应该是太密了,切割出丝了。
...

我们就是正常脚本撒的,就是和chip内加dummy一样,没听说有问题的

网友:
切割到金属没问题,不过foundry一般要在划片道放PCM测试图形的

网友B:
划片道的dummy 让fab 自己处理,一般是有特殊要求的,不会像芯片内部的那样小尺寸
否则切的到处乱飞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划片道的dummy 让fab 自己处理,一般是有特殊要求的,不会像芯片内部的那样小尺寸
否则切的到处乱飞是有问 ...

你好, 但现在fab会担风险在我的layout上加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但现在fab会担风险在我的layout上加东西吗。

不会在你的layout上加,layout外面是sealring,sealring外面才是划片道,fab只会在划片道上加东西

网友:
一般都是让fab加划片道,你tapeout的数据中不包含划片道。如果你自己加划片道,那么哪怕划片道中没有东西,fab也不会往里面插东西。那样可能就得占用一个die的位置来放fab的PCM测试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在你的layout上加,layout外面是sealring,sealring外面才是划片道,fab只会在划片道上加东西
...

抱歉,之前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多个die拼在一起FULL MASK,这种情况下为了质量,我是不是得自己往内部划片槽上面补点金属,保证下金属分布均匀,毕竟fab应该不会冒风险动我的layout部分。但是如果自己加金属就像你之前说的,我也遇到过,切割会滑丝出来,所以不清楚该怎么加才能保证质量又不会影响切割。

我是看的   半导体芯片的切割道中不添加dummy会怎么样 – 芯片版图 (chiplayout.net)  这篇帖子说的得在划片槽加东西,有点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之前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多个die拼在一起FULL MASK,这种情况下为了质量,我是不是 ...

具体要和fab商量吧,我在两个公司都拼过,一家是H的两个chip拼一起,只需要留够space就行了,fab自己加dummy;现在是T的,需要自己在划片道上加好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和fab商量吧,我在两个公司都拼过,一家是H的两个chip拼一起,只需要留够space就行了,fab自己加du ...

哦,方便简单的透露一下怎么个加法吗,我按照die内的方法加到切割道上,应该是太密了,切割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是正常脚本撒的,就是和chip内加dummy一样,没听说有问题的

好吧,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2025-03-19):
你多个GDS 拼成一个full mask, 应该各自GDS 检查各自的DRC;
检查完之后再拼起来,而不应该是先拼起来再检查DRC;
所以你只需每个GDS单独给fab, 要求他们按照你的floorplan 排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多个GDS 拼成一个full mask, 应该各自GDS 检查各自的DRC;
检查完之后再拼起来,而不应该是先拼起来再检 ...

哈哈,我有几十个版本拼版,单个GDS给过去,出数据都麻了

网友D:
我们多版本拼版,都是自己拼好,在划片槽加好dummy给过去,流了不下五次,还不知道金属拉丝是啥情况,有点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多版本拼版,都是自己拼好,在划片槽加好dummy给过去,流了不下五次,还不知道金属拉丝是啥情况,有点 ...

我就是在切割道上加了dummy metal, 可能是太密了吧,切的时候里面的铜被带出来了。

网友:
我们也是正常撒dummy,或者你问问fab 有啥建议

网友:
单个chip的DRC DUM都过了,拼版之后大顶层DUM过不了,chip内部填满了都满足不了DUM,所以只能在切割道填充DUM了,切割道填充Metal DUM切的时候真会出丝么?会不会影响良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