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sin瞬态源问题

楼主(2024-10-28):
小弟在做瞬态仿真的时候加了这个sin源,参数设置如图,但是仿真的时候我测这个瞬态源输出的波形发现它的峰值为1.5V左右,不管我怎么调这个AC magnitude峰值都是1.5V,请问各位大佬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这是输出波形

网友A:
Amptitude里调幅度,AC值是给AC.仿真用的,大多数情况下都用1(作为AC仿真输入的端口)或不填(其他),因为AC是线性化模型,用1方便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ptitude里调幅度,AC值是给AC.仿真用的,大多数情况下都用1(作为AC仿真输入的端口)或不填(其他),因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