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的噪声pnoise仿真

楼主(2024-10-28):
大家好,我在设计一个斩波的电容耦合放大器,如下图所示。目前经过PSS+PAC+Pnoise的仿真,发现在plot noise summary的时候有四种noise,算出来的等效输入噪声还互不相等。请问这几种噪声有什么区别呢?

另外,根据一些论文的判断,这个运放的噪声主要来自gm1,gm2的噪声可以忽略。但是根据我自己的推导和仿真来看,开环的情况下噪声确实由第一级决定,但是闭环的时候,第二级的噪声可以占到整体噪声的一半。这是正常的吗?(这个问题大概解决了,从仿真的角度看,疑似是有个设置搞错了)

网友:
电容耦合PGA,牛逼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不过CCIA我做过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A(2024-12-27):
想请教一下,斩波运放噪声仿真PNOISE应该怎么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斩波运放噪声仿真PNOISE应该怎么设置呀

我也就是在网上搜的,之前在知乎看到讲的挺好一个专栏,可惜找不到了。其他的应该也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