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伙解解疑帮我看看

楼主(2024-10-28):
..

我仿真带隙基准的时候出现了输出电压这样的问题 哪怕直流工作点是正常的 但是输出的这个电压与电路直流工作点完全不一样不正常 我之前用五管ota做放大器就是正常的 但是换了两级运放之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求大家帮我看看是为什么

跑了一下tran仿真 结果看见输出电压是这样的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你的运放,vin+和vin-没标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vin+和vin-没标反吧?

没有弄反 已经单独测过运放了 都是好的

网友:
那运放的最高输出电平的多少?实在不行贴运放的图吧

网友:
看dc数据vout应该是1.26v左右啊,怎么扫温度是3.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