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的用途以及应用请教

楼主(2024-10-28):
想问在这个电路中上面和下面那些D B S短接的MOS管都是dummy嘛,有点不清楚dummy是做什么用的,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怎么接,请教一下

网友:
用作电容,减小noise

网友A:
几种作用:
1. 用作电容,一般不会是可别小的管子,特别是最小尺寸的管子,没多少电容。
2. 为保证匹配管子的匹配特性而放在两边的Dummy器件,接成不影响电路功能的连接方式。这种器件之前在一个方向跟旁边的器件同尺寸。
3. IP复用,在本设计用有些功能不需要,就接死了。或者为了兼顾不用版本而放一些备用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种作用:
1. 用作电容,一般不会是可别小的管子,特别是最小尺寸的管子,没多少电容。
2. 为保证匹配管子 ...

收获满满呀。请问用一些常断的管子做一些ESD防护,这属于dummy的范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获满满呀。请问用一些常断的管子做一些ESD防护,这属于dummy的范畴嘛

做ESD防护,那就不应该称为dumm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种作用:
1. 用作电容,一般不会是可别小的管子,特别是最小尺寸的管子,没多少电容。
2. 为保证匹配管子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