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delta ADC中的指标DR

楼主(2024-10-28):
正在学习zoom adc,发现zoom adc和sigma-delta adc都有DR这个指标,我认为这也是描述分辨率的一种参数,但不知道DR和SNDR有什么区别(物理意义上);
另外,我发现SAR ADC就没有DR这个参数。
请教各位留步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动态范围(DR):ADC 最大输入信号与最小可分辨信号之比定义为动态范围,最大 输入信号定义为无严重失真的满幅度信号,最小可分辨信号为 SNDR 为 0 dB  时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范围(DR):ADC 最大输入信号与最小可分辨信号之比定义为动态范围,最大 输入信号定义为无严重失真的 ...

谢谢回复!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您知道为什么SAR ADC没有DR这个指标,而ZOOM ADC和delta-sigma ADC有这个指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