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和 xa 如何像ade xl 一样一次跑很多工艺角

楼主(2024-10-28):
问一下hspice 和 xa 如何像ade xl 一样一次跑很多工艺角,不是一个个仿真,一次运行十个或者更多工艺角

网友A:
对电源电压,可以作为第二扫描变量:
.tran 1n 100u sweep vdd 3.0 3.6 0.3

对于温度,可以用.temp语句
.temp -40 0 125

对于工艺角,可以在末尾加.alter

.lib 'xxxx.lib' tt

.alter ss
.lib 'xxxx.lib' ss

.alter ff
.lib 'xxxx.lib' ff

.end

结果就是这几个维度的组合(上面的例子3×3×3=27种)

网友:
normally , we use script like below :

.tran 1p 10u sweep data=data_corner
.data data_corner
+ vdd temp
+ 1.0    -45
+ 1.0    25
+ 1.0    130
+ 1.1    -45
+ 1.1    25
+ 1.1    130
.enddata
.alter ff
.del lib all
.lib 'xxxx.lib' ff
  ..... and so 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源电压,可以作为第二扫描变量:
.tran 1n 100u sweep vdd 3.0 3.6 0.3

这样仿真 也是一个个仿真啊,生成文件也是一个一个蹦,有那种多个job一起运行的方式吗

网友:
加 -mt 参数就并行了。
波形肯定是一个一个的,sweep内的在同一个文件了。
另外应该加 .meas 语句来测量一些指标,写好了只要看这个结果就可以判断仿真有没有达到要求,波形看个趋势就行了。
.option measfile=1
可以在有 .alter 语句的情况下将所有 .meas 语句的输出放到一个文件里。

网友:
看波形时group一下可以一次性看到很多波形,可以保存波形文件,并且可以保存设置文件,下次看直接load关注的波形即可,不需要一个一个打开。

网友B(2024-12-03):
你电脑刚刚卡的重启了董哥,电脑密码是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刚刚卡的重启了董哥,电脑密码是啥呀

mima 12345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仿真 也是一个个仿真啊,生成文件也是一个一个蹦,有那种多个job一起运行的方式吗
...

por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