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debug 问题

楼主(2024-10-28):
在做formality 中遇到的问题,如图,为什么VDD这里是0 呢,不应该是1吗,这里导致很多到后面的端口都变成X 态了,导致 对比不通过,设计对比VDD 确实也是接在VDD电源上,

设置如下

电路

电路

设置

设置

网友:
从你给的图看,x不是因为buf的input是x吗。vdd为0 可能要看upf对不对。

楼主:
往前面追就是因为vdd vss都是undriven的输入是1但是输出都变成x态了度不知道为啥,另外设计是没有低功耗upf的

网友A:
用nopower gv比对一下?

楼主:
网表写出的网表就是不带p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opower gv比对一下?

写出的网表就是不带pg信息的

网友:
网表不带PG信息的话 那这里连接了PG,信号是不是应该接tih tilo?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最近也发现Formal在sram仿真上有些问题

网友(2025-03-04):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5-04-23):
如果没用UPF,需要CASE成1

网友:
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设置了set hdlin_allow_partial_pg_netlist true之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