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M前仿真 fft分析

楼主(2024-10-29):
前仿真fft分析用cadence自带的spectrum分析出来有15bit,用matlab分析inf或者只有3bit

是有什么设置不对吗 蹲回复!

网友A:
带宽限定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限定范围

谢谢大神!!调大带宽范围后 enob有13bit  再请教一下您  PSD图像起点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调大带宽范围后 enob有13bit  再请教一下您  PSD图像起点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期待您的回复! ...

1,直流分量没有去掉,2,采样点数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流分量没有去掉,2,采样点数可能不够,

感谢大神!!目前采样点数是1024个点 直流分量是要咋去除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目前采样点数是1024个点 直流分量是要咋去除呢

不只是采样点数,还有你的信号采样周期数,比如fin=3/1024*fs,其中的这个三,如果你知道相干采样的话,那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一般采样周期数3的话,你的FFT图中,fin对应频率的带内(也就是小于fin的范围内)的谱线也就3个,对于fin带内的描绘不清晰,最好是在10以上,当然你可以调到5和7试一试

网友:
还有直流量问题,你的FFT图最左侧显示的是10^4,其实和直流可能差别还是大的;如果要分析的话,需要把电路图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只是采样点数,还有你的信号采样周期数,比如fin=3/1024*fs,其中的这个三,如果你知道相干采样的话, ...

了解了 谢谢大神! 为了控制fin在带宽范围内,M增大,N是不是也得随之增大,比如N从1024增加到2048 4096 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谢谢大神! 为了控制fin在带宽范围内,M增大,N是不是也得随之增大,比如N从1024增加到2048 4096  ...

是的,肯定要让你的fin在你系统带宽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只是采样点数,还有你的信号采样周期数,比如fin=3/1024*fs,其中的这个三,如果你知道相干采样的话, ...

谢谢大神一针见血 取m=7 输入信号43.75k 重新进行fft分析后 波形确实有发生改变  在cadence用spectrum分析有15.8bit 但是在matlab里面分析出来只有11.8bit  起始点在0dB的位置是因为直流分量导致的吗  该怎么消除呢  期待您的答复~

网友:
首先,直流分量的话,应该是接近0 Hz处才对,你这里这张图最左侧也有kHz,因此我也说不清处到底是什么,但是这种形状的频谱来说一般是直流分量。我猜测,有可能你的这个FFT代码以及你的出图设置有点问题;Cadence与matlab的频谱差别大这一点,那大概率是你的这两个地方,窗函数、数据点、采样点、带宽等设置并没有统一,你可以对比一下。你的频谱的开始频率是否有认为修改为5kHz?
对于你说的直流分量消除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DSM出来的比特流是没必要去进行直流分量消除的,如果想要消除,最好的方法是,想办法将比特流的0、1修改为共模为0(+-1)的数据输出。
自己见解,等待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