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CD 设计 psub负压设计 zener 问题

楼主(2024-10-29):
BCD 设计 psub负压设计 zener 问题
BCD design 都须 gate clamp, 多数 zener diode ,
但很多zener 第三端 psub .

如果要求 psub 负压,  那 负高压区间内 zener 会不能

assume +/-20v design
psub = -20v
power domain
15~20 , 0~5 , 0~ -5v ,  -15 ~ -20v

need zener in 0~  -20v region

网友:
psub 连接wafer的整个沉底 , 是分不开的的

网友A:
没看懂问题在哪儿。
使用ISO类型的zener,隔离的psub(其实可能应该叫pepi)可以加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问题在哪儿。
使用ISO类型的zener,隔离的psub(其实可能应该叫pepi)可以加负压。 ...

前面提到 , 多数 bcd zener 第三端都连接psub .  就算是 iso zener  第三端 也 psub .
有些 iso zener 就只是能串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