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时 net和instances

楼主(2024-10-29):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Warning: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exceeded.

LAYOUT CELL NAME:         chip_finish_final
SOURCE CELL NAME:         pad_to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110      1110

Nets:          545325    544017    *

Instances:     515610    515266    *    MN (4 pins)
                515726    515179    *    MP (4 pins)
                   331        40    *    R (2 pins)
                   185        23    *    D (2 pins)
                ------    ------
Total Inst:   1031852   103050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110      1110

Nets:          276521    274889    *

Instances:      50675     50675         MN (4 pins)
                 51276     51276         MP (4 pins)
                   100        40    *    R (2 pins)
                    19        19         D (2 pins)
                     3         3         SPDW_2_1 (4 pins)
                     8         8         SPDW_2_1_1 (5 pins)
                     7         7         SPDW_2_2 (5 pins)
                   518       518         SPDW_2_2_1 (6 pins)
                     1         1         SPDW_3_1 (5 pins)
                 19116     19116         SPUP_2_1 (4 pins)
                     2         2         SPUP_2_1_1 (5 pins)
                  9267      9267         SPUP_2_2 (5 pins)
                     7         7         SPUP_2_2_1 (6 pins)
                  9214      9214         SPUP_2_2_2 (7 pins)
                    36        36         _invb (6 pins)
                114625    114625         _invv (4 pins)
                  2622      2622         _invx2v (4 pins)
                    12        12         _invx3v (4 pins)
                     6         6         _invx4v (4 pins)
                     3         3         _invx5v (4 pins)
                     1         1         _invx6v (4 pins)
                 28414     28414         _nand2v (5 pins)
                     2         2         _nand3v (6 pins)
                     8         8         _nand4v (7 pins)
                  1534      1546    *    _nor2v (5 pins)
                     4         4         _nor3v (6 pins)
                     6         6         _nor4v (7 pins)
                   130       118    *    _pdw2v (4 pins)
                    12        12         _pdw3v (5 pins)
                     9         9         _pup2v (4 pins)
                    12        12         _pup3v (5 pins)
                 19121     19121         _sdw3v (5 pins)
                 85146     85146         _smn2v (4 pins)
                 40151     40103    *    _smp2v (4 pins)
                     1         1         _smp3v (5 pins)
                     2         2         _xnor2v (5 pins)
                  8221      8221         _xr2v (5 pins)
                     1         1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440292    440184

楼主:
o Statistics:     8 isolated layout nets were deleted.     45075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8560.      26515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43744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8048.      25696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280 series/parallel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49.  3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183 parallel layout diodes were reduced to 17.    8 parallel source diodes were reduced to 4.     371 source nets had all their pins removed and were deleted.     30947 nets and 50 instance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DDPST VSSPST VSS PIX0_VT1_IC PIX0_VT2_IC PIX0_VT3_IC PIX0_VT4_IC                  PIX1_VT1_IC PIX1_VT2_IC PIX1_VT3_IC PIX1_VT4_IC PIX2_VT1_IC PIX2_VT2_IC                  PIX2_VT3_IC PIX2_VT4_IC PIX3_VT1_IC PIX3_VT2_IC PIX3_VT3_IC PIX3_VT4_IC                  PIX4_VT1_IC PIX4_VT2_IC PIX4_VT3_IC PIX4_VT4_IC PIX5_VT1_IC PIX5_VT2_IC                  PIX5_VT3_IC PIX5_VT4_IC PIX6_VT1_IC PIX6_VT2_IC PIX6_VT3_IC PIX6_VT4_IC                  PIX7_VT1_IC PIX7_VT2_IC PIX7_VT3_IC PIX7_VT4_IC PIX8_VT1_IC PIX8_VT2_IC                  PIX8_VT3_IC PIX8_VT4_IC PIX9_VT1_IC PIX9_VT2_IC PIX9_VT3_IC PIX9_VT4_IC                  PIX10_VT1_IC PIX10_VT2_IC PIX10_VT3_IC PIX10_VT4_IC PIX11_VT1_IC PIX11_VT2_IC   o Ambiguity Resolution Points:        (Each one of the following objects belongs to a group of indistinguishable objects.        The listed object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by the Ambiguity Resolution feature of LVS.        Arbitrary matching may be prevented by assigning names to these objects or to adjacent nets).         Layout                                                    Source        ------                                                    ------                                       Nets                                      ----         X19/X10/X1/32                                             Xpad_pix_count_resulte_vt2/NET_33        X19/X11/X1/32                                             Xpad_din/NET_33        X19/X37/12                                                XVDD1/NET_0        X18/X2829/6                                               XU3/net6        X18/X2828/6                                               XU4/net6        X18/X2830/6                                               XU2/net6        X18/X2826/6                                               XU5/net6        X18/X2825/6                                               XU6/net6        X18/X2824/6                                               XU7/net6        X18/X2834/6                                               XU12/net6        X18/X2835/6                                               XU19/net6        X18/X2833/6                                               XU11/net6        X18/X2836/6                                               XU13/net6        X18/X2832/6                                               XU10/net6        X18/X2837/6                                               XU18/net6        X18/X2831/6                                               XU9/net6        X18/X2838/6                                               XU14/net6        X18/X2839/6                                               XU17/net6        X18/X2840/6                                               XU15/net6        X19/X4/X1/48                                              Xpad_move_out/NET_28        X19/X0/X1/48                                              Xpad_test_mode/NET_28        X19/X7/X1/48                                              Xpad_rst_n/NET_28        X19/X8/X1/48                                              Xpad_pix_count_resulte_vt1/NET_28        X19/X10/X1/48                                             Xpad_test_data/NET_28        X19/X1/X1/48                                              Xpad_cs_n/NET_28        X19/X6/X1/48                                              Xpad_clk/NET_28

楼主: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chip_finish_final.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hb23/Projects/tsmc18rf_proj/chip_finish_final.sp ('chip_finish_final') SOURCE NAME:              /home/hb23/Desktop/lvs11/20241029lvs/1030_2.sp ('pad_top') RULE FILE:                /home/hb23/Projects/tsmc18rf_proj/_calibre.lvs_ CREATION TIME:            Thu Oct 31 00:04:05 2024 CURRENT DIRECTORY:        /home/hb23/Projects/tsmc18rf_proj USER NAME:                hb23 CALIBRE VERSION:          v2020.3_16.11    Wed Jul 1 14:09:50 PDT 2020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Warning: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exceeded.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chip_finish_final             pad_top    **************************************************************************************************************                                       LVS PARAMETERS *******************************************

网友:
光看错误类型没办法准确判断原因,器件个数对不上有没有可能少画,或者未识别,进而导致net数量不对或者连接存在问题,首先你那个电阻参数能对上不,数量目前来看对不上,还有三个器件个数也对不上,能力有限,再多的光凭目前信息没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