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网表做lvs有问题

楼主(2024-10-29):
20资产
有大佬用过tapless工艺吗,virtuoso提网表后,做lvs有问题,数字网表单跑是没问题的,顶层网表端口顺序也对上了

网友A:
1. 看看是不是大小写的问题,rule中加source case yes看看
2. 如果数字模拟部分是分开产生网表然后合并的,看看是不是有模拟部分用到与数字部分相同的单元名的情况,改下单元名,或者把模拟部分用到的子单元定义都放到模拟顶层定义的内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看是不是大小写的问题,rule中加source case yes看看
2. 如果数字模拟部分是分开产生网表然后合并的, ...

大小写试过了,我现在尝试了只有两个数字模块,没有模拟的电路,用virtuoso建了两个空壳,提出来顶层网表,再include两个数字的cdl,也不行

网友:
进步提高的好机会

楼主:
每个cdl中X1,X2这种模块的标号重复是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cdl中X1,X2这种模块的标号重复是否有影响

不在一个subckt内没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写试过了,我现在尝试了只有两个数字模块,没有模拟的电路,用virtuoso建了两个空壳,提出来顶层网表 ...

include两个网表,这两个网表里面可能有相同的subckt定义,但是它们的内容可能不同,或者端口顺序可能不同,这样就会导致问题。

cdl网表的subckt支持嵌套定义,可以用嵌套定义避免冲突。

.subckt sub1 ...
...
.ends

.subckt sub2 ...
...
.ends

.sub TOP1 ...
x1 ... sub1
x2 ... sub2
...
.ends

可以变为:

.sub TOP1 ...
.subckt sub1 ...
...
.ends

.subckt sub2 ...
...
.ends

x1 ... sub1
x2 ... sub2
...
.ends

网友B:
先把你的电源捋清楚吧,PMOS/NMOS 的B端都接DVSS,LAYOUT/SOURCE 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的电源捋清楚吧,PMOS/NMOS 的B端都接DVSS,LAYOUT/SOURCE 都有问题

这个是数字pr后的网表,单独做lvs,是过了的

网友:
看看BOX掉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再跑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数字pr后的网表,单独做lvs,是过了的

那就是你TOP网表调用pr数字网表时端口接错了,很明显NW接到DV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TOP网表调用pr数字网表时端口接错了,很明显NW接到DVSS了

如果是端口接错了,会有相关的错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端口接错了,会有相关的错误吧

数字单独跑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模拟的衬底和tap是不是没问题,LVS跑出来看着好像是软连接了

网友:
lvs option里面的gate  看看是turnoff还是recognize all gate 有时候数字和模拟没沟通好 也会出错

网友:
不是接錯 就是NETLIST 有問題

网友:
表头顺序不对。你把你模拟里的数字表头替换成pr给你的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