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交叉对的VCO

楼主(2024-10-29):
NMOS交叉对的VCO,交叉对的两个NMOS管子用的是1.1V的mos管,振荡后的交流电以1.1V为中心基准,上下振荡,最高电平达2.2V。
问题:对于这种NMOS交叉对的VCO,2.2V的交流电平会不会把1.1V的交叉对的NMOS管击穿,另请说明下,具体的原因。

网友A:
1.1V应该是指MOS的DC耐压,PDK文档里面应该有说他的交流耐压,包括RMS和PP,一般是比DC耐压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V应该是指MOS的DC耐压,PDK文档里面应该有说他的交流耐压,包括RMS和PP,一般是比DC耐压高的。 ...

请问下对于SMIC工艺,又说交流耐压的PDK文档名字叫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对于SMIC工艺,又说交流耐压的PDK文档名字叫什么

没用过SMIC不知道叫什么,不过应该是在讲每个model参数的文档里,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SMIC不知道叫什么,不过应该是在讲每个model参数的文档里,你找找看
...

我这边没找到这个文件,方便给我看下,你用的工艺库是关于管子的DC耐压和AC耐压,以及RMS和PP的描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