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pdk库没显示器件之类的

楼主(2024-10-29):
萌新求助各位大佬,就是我下载了老师给的一个工艺库(应该是吧),然后我导入library之后发现点击这个13models全是空白的,没有像别的库一样显示器件,而且也链接不了,这是为什么呢?求助急急急

网友A:
你这只是model文件,不是PDK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是model文件,不是PDK库

噢噢,那这个有用嘛?

网友:
不能说没用,但是不太好用,因为你没法用pdk库来画原理图和版图。理论上你可以用通用库做原理图,加model仿真。

网友:
pdk库要用里面*.pl安装的,pdk一般上百M了吧,你这model的话只是用来仿真调用计算的数据而已,不是virtuoso连接的

网友:
models只是PDK的一部分,主要是用在ADE L的仿真上。一个工艺库应当是你所用工艺的名字,例如smic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