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孔的电阻应该怎么查

楼主(2024-10-29):
VIA孔的电阻应该怎么搜索 我在工艺文件里搜索VIA并没有关于它的电阻的描述

网友A:
查WAT参数,别搜,直接肉眼找,名称中不一定有VIA这个词,但应该能看明白,反正WAT参数的表格也不会特别长。
另外就是查ruledeck,或者直接提带寄生电阻的网表,放一个孔和两个孔,寄生电阻变化多少。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的design rule 有没有 electrical parameter 这一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WAT参数,别搜,直接肉眼找,名称中不一定有VIA这个词,但应该能看明白,反正WAT参数的表格也不会特别长 ...

谢谢 但是我也没有查到W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的design rule 有没有 electrical parameter 这一章

谢谢 没有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也没有查到WAT

WAT或者PCM,应该会提供的,就是查管子阈值的那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