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灵敏放大器仿失调电压,跑蒙特卡洛两百个点,有一个点报错,求助。

楼主(2024-10-29):
这是仿真报错

网友A:
显然在这个MC条件下你所编辑的公式找不到解,看下编辑公式对应瞬态情况是不是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在这个MC条件下你所编辑的公式找不到解,看下编辑公式对应瞬态情况是不是确实如此 ...

确实看了下这个条件下的波形   确实是跑不出的  可能这个条件下失调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看了下这个条件下的波形   确实是跑不出的  可能这个条件下失调太大了吧
...

debug一下 可以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看了下这个条件下的波形   确实是跑不出的  可能这个条件下失调太大了吧
...

你是理工楼那边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