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电容求助

楼主(2024-10-29):
小弟今天用ft=gm/Cgs这个公式仿mos管的特征频率时发现特征频率是负数,然后发现问题出在Cgs是负数,我想问下各位大佬
(1)为啥Cgs是负数

(2)如图g端这么多电容到底哪个才是教科书上的Cgs,也就是说ft=gm/Cgs中的Cgs我应该用哪个值来代替
谢谢!

网友A:
Cgs就是你要的数值。负值只是代表S端的电位比G高,一般P管会有这种情况,你算ft的话不管它就可以了。另外表里的fug其实就是你要的ft。

网友:
引用 网友A:
Cgs就是你要的数值。负值只是代表S端的电位比G高,一般P管会有这种情况,你算ft的话不管它就可以了。另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