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INNONVOUS只对指定的net布线,然后在对全局布线

楼主(2024-10-29):
INNONVOUS只对指定的net布线,然后在对全局布线,这个detialroute 应该怎么用呢?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就是我只想 对 指定的CLOCK 线 进行规划  ,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2025-01-16):
selectNet   <net_name>    #  或者GUI鼠标选定
setNanoRouteMode -routeSelectedNetOnly true
routeDesign

楼主(2025-04-27):
引用 网友A:
selectNet       #  或者GUI鼠标选定
setNanoRouteMode -routeSelectedNetOnly true
routeDesign

谢谢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