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中数字部分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4-10-29):
请问下大家有没有碰过在使用AMS仿真的过程中,数字代码部分出现问题的情况?

我目前在SAR ADC数模混合仿真的过程中,转换逻辑和校准逻辑出现了些问题,但确认过并不是代码出错,并且单独对代码有进行过仿真验证,并无误。
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正常转换过程中,在输入时钟频率过高时,混合仿真中代码里的一个计数器会计数出错,但单独仿真又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并在vivado上验证过代码的正确性,
另一个是在校准中,外部输入的信号进入底层的模块后无法进行case的选择,但是单独仿真该模块以及用vivado验证都不会出现问题。

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debug波形,看看具体的情况吧。有没可能是沿采沿的情况。或者其他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log file, 看看 timescale 的精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