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现根据掩码选择数据输出

楼主(2024-10-29):
16bit的掩码输入,其中4个有效位,同时有128bit输入数据,根据这个4位掩码将输入数据转为32bit输出数据,有比较好的实现方式吗?

网友:
一种可能实现方案:

将输入16bit数依次进行4轮前导1检测并消去最高位1,分别将每一轮检测出来的最高位1对应的128bit中的8bit数据提取出来,最后4组8bit数拼出32bit输出数据。

根据需要每轮数据处理可以用寄存器打一拍以提高工作频率。

网友:
module test(mask,data_i,data_o);
input [15:0]   mask;
input [127:0] data_i;
output[31:0]  data_o;
wire[31:0]     data_tmp;
integer  bit_shift;
for (bit_shift = 0;bit_shift  < 16;bit_shift = bit_shift + i) begin
    if(mask[bit_shift]) begin
        data_tmp = {data_i[ (bit_shift+1)*8-1 : bit_shift*8 ], data_tmp[31:8]};
    end
end
assign data_o = data_tmp;
endmodule

网友:
1.mask按bit扩展后和原始数据与在一起把无效数据抹掉; 2.mask作为vld,配合数据做sort bubble把有效数据移动到一头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