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ller与零极点的问题

楼主(2024-10-29):
Miller法有效实现主次极点分裂,前提是开环下为一级主极点系统(前级为主极点,后级为次级点),符合一般常见的二级OTA的特征。因此,大部分模拟电路设计书介绍的这种方法,只能视为case by case的方法,不具有电路的普遍适用性

1.当如LDO设计中,假设后级负载电容很大,导致开环下为二级主极点系统(前级为次极点,后级为主级点),这样Miller模型为什么失效?又应该如何分析?
2.不常见OTA或非OTA电路,不一定满足前提,是否要分析完整传递函数?但会面临不直观的问题。
3.是否存在普遍性分析零极点的方法?

模拟小白,希望有能力的大佬能解除个人困惑。

网友A:
学了四年还是小白吗

网友B:
关于“普遍性分析零极点的方法”,力荐Hajimiri教授的TTC方法

Generalized Time- and Transfer-ConstantCircuit Analysis.pdf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推荐去Z乎上看下《人人都会的米勒补偿——Miller Compensation》这篇文章,以上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我也刚学这个  米勒补偿的本质是 负反馈降低阻抗  相当于栅漏短接 阻抗大大降低为1/gm

网友C:
就两个极点,极点特征根方程就只是个一元二次方程。你熟练后都能背下来了。
“主极点次级点在哪“只是方便理解的经验之谈,摆出方程才是明晰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推荐去Z乎上看下《人人都会的米勒补偿——Miller Compensation》这篇文章,以上希望有所帮助 ...

看来之前一直以来对电路产生零极点的理解仍是node as pole,有很大问题。在存在馈通时,极点并非单纯的某个node可以决定的,miller effect应用场合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应视情况而定,更完整得看传递函数的表达。看完后解开了疑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普遍性分析零极点的方法”,力荐Hajimiri教授的TTC方法

第一次听说TTC方法,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两个极点,极点特征根方程就只是个一元二次方程。你熟练后都能背下来了。
“主极点次级点在哪“只是方便 ...

确实,从Miller等效的结果去思考电路的本质,何况更是各种假设等效后的结论,有点本末倒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了四年还是小白吗

为何觉得我已经有4年的模拟经验? 我只是个练习时常两年半的菜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觉得我已经有4年的模拟经验? 我只是个练习时常两年半的菜鸡

几年。其实工作2年也算有点基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