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tsmc N28 nch_avt_mac元件

楼主(2024-10-29):
想問版上的大大,

有關tsmc N28的nch_avt其中的avt代表什麼,以及其相關資訊該去哪找?PDK文件找不太到

网友:
应该是anolog vt的意思吧

网友A:
smic40ULP也有这个名称的晶体管,说的是用core well+core Gox + IO LDD做出来的特殊管子,特点是Min Length比普通core大,漏电小,
tsmc28的design rule文档里说的是core工艺+io Gox,也是min Length要大,匹配好

网友(2025-01-13):
引用 网友A:
smic40ULP也有这个名称的晶体管,说的是用core well+core Gox + IO LDD做出来的特殊管子,特点是Min Length ...

您好呀,我想问下这颗管的mask描述,我在design rule里没找到喔,40n t家的,请问有具体的哪个文档里有关于此管的详细描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