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618添加库出现错误

楼主(2024-10-29):
在cadence618里添加库出现错误,我是打开了虚拟机的共享文件夹,然后把电脑里的库文件复制到虚拟机里时出现错误,是我的步骤出现了问题吗,还希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w more details

是这样的

网友B:
看起来是字面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字面意思

是我共享文件夹不对吗,他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共享文件夹不对吗,他没有找到

不对,正常的怎么会找不到呢。vm的话试试直接复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正常的怎么会找不到呢。vm的话试试直接复制吧

直接移进去或者复制都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移进去或者复制都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