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工艺版图求助

楼主(2024-10-29):
求助各位大佬,就是我这边一直提示NMOS管的衬底没有和GND连接,在NMOS管外面套了个P阱也不是。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在不知道layer的情况下,能看出来你DRC不过,inp不对,其他暂时看不出来,下次问这种问题,建议把layers放出来

网友:
1)没有加cont?
2) 衬底用错。
3)衬底DRC。

网友B:
看一下 地 的 label  标的对不对

网友C:
根据描述和图片,在没有看到layer的情况下:
你的NMOS是不是衬底环用错了,应该用P Guardring,你用了N Guardring。(图中可以看到环由两种layer包着,P
Guardring只有一种P注入,N Guardring才有两种N注入和N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知道layer的情况下,能看出来你DRC不过,inp不对,其他暂时看不出来,下次问这种问题,建议把layers放 ...

不好意思,刚接触版图还不是很懂。下面是版图的一些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知道layer的情况下,能看出来你DRC不过,inp不对,其他暂时看不出来,下次问这种问题,建议把layers放 ...

不好意思,本人小白一枚,问问题可能考虑不周,还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描述和图片,在没有看到layer的情况下:
你的NMOS是不是衬底环用错了,应该用P Guardring,你用了N Gua ...

大佬,请问能麻烦结合下面的一些图解释一下吗。本人小白刚接触,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 地 的 label  标的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对的吧,我是直接接那个环上

网友D:
具体不是很清楚,但我想问一下这个PW layer是你自己加的还是自带的,自己加的话你去掉试一下,只是本人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不是很清楚,但我想问一下这个PW layer是你自己加的还是自带的,自己加的话你去掉试一下,只是本人猜测 ...

去掉了还是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了还是存在问题

那我也不是很清楚了,问问恁师傅看,解决了分享一手,谢谢!!!

网友(2025-03-11):
求问这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检查下GNDpin 的layer 是 M1 pin而不是 M1 drawing呢

网友:
把你的label放在pi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