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比较器

楼主(2024-10-30):
大家的比较器比较完成的时候,输入两端会有差值吗?我的是8位的SAR ADC,这个差值个人感觉太大,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
就是精度不够呗,需要增大比较器的增益

网友:
精度不够

网友A:
哥哥,我看你比较器的共模,电源电压应该是1.2 V吧,按照差分来说,以及你8位的分辨率,那么LSB为2.4/2^8,也就是9.375 mV。我看你的图,应该是8次比较完成之后的比较器两端电压差值,你的电压差值最后只要保证在9.375 mV之内,那他的8位输出就是没错的。至于说比较器精度,实际上现在并不能体现精度问题

网友:
1个 LSB 以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我看你比较器的共模,电源电压应该是1.2 V吧,按照差分来说,以及你8位的分辨率,那么LSB为2.4/2^8, ...

估计自己都不算下 lsb 就来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