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产品良率不高,可以联系制造厂修改工艺吗?

楼主(2024-10-30):
如题,各位大佬,产品良率没过50%,怀疑与SMIC工艺有关系,设计上很难再做调整,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能让SMIC调整工艺吗?还是我觉得不会鸟我

网友:
28nm以上据说都没人维护,工艺没问题,别总怀疑别人,看看你的竞争对手都做出来了。

网友:
啥工艺制成啊,良率那么低,芯片得卖多贵才能回本啊。

网友:
除非你的量特别多,不然基本不可能。

网友:
如果是大客户  或许有希望 。但是也很难   如果本身量不大,那就基本没啥希望了

网友:
哪个制程的?

网友A:
啥工艺 都成熟的工艺不是你一句说调整就调整的 除非是大客户  设计的时候 工艺角 蒙卡都没跑嘛

网友:
你不是大客户就别想了

网友:
就看你够不够分量。如果一条工艺线90%以上的产能都是你们提供的,别说良率不行,没啥问题就想让人家调一调,人家也会尽力配合。如果你们提供的产能是可有可无的,那还是自己从设计上找问题吧。

网友:
你这想的有点多  工艺只要没有较大的问题 不会改的  你的设计应该需要满足工艺的变化的

网友:
只要肯花钱都可以啊,你想咋调就咋调。

网友:
赞同楼上,只要肯花钱 想怎么都可以,只是值得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工艺 都成熟的工艺不是你一句说调整就调整的 除非是大客户  设计的时候 工艺角 蒙卡都没跑嘛 ...

以前SMIC为产品专门开发的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SMIC为产品专门开发的工艺

以前是多久  十几年前 ?   关注下现在的pcm 和 模型的差值多少   很多参数时间久了 都会变化的  包括阈值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多久  十几年前 ?   关注下现在的pcm 和 模型的差值多少   很多参数时间久了 都会变化的  包括阈 ...

十几年是应该有了,pcm是什么?感觉就是阈值不稳定,有的wafer整片是好的,有的wafer就整片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几年是应该有了,pcm是什么?感觉就是阈值不稳定,有的wafer整片是好的,有的wafer就整片的不行
...

wat  wafer 出厂的时候 会测各种参数vt id bv    提供晶圆批号向fab要   失效去对下vt 就知道是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网友:
你没拍蒙特卡洛和p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t  wafer 出厂的时候 会测各种参数vt id bv    提供晶圆批号向fab要   失效去对下vt 就知道是不是你想 ...

请问大哥,失效是啥意思?做失效分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哥,失效是啥意思?做失效分析吗?

不是  把良率100% 和良率0% 的晶圆批号和片号 给fab  ,把对应的WAT 器件参数要回来  然后分析WAT 里面的对应VT 大小 或者其他参数 和良率100% 0%  有没关系
啥事WAT  看下https://zhuanlan.zhihu.com/p/692977924  介绍  一般WAT参数都合格 才会把晶圆出售的  你还是想着怎么改电路吧

网友:
产品良率不高,可以联系制造厂修改工艺吗
=>很难 很难 .

如果怀疑mos vth..任何 process , TSMC  MOS  vt都有变化 ,   你可要求 FAB vt . 但说限制很小很小区间  那不可能的 .
如果你设计要求vt 变化很小 那很明显是设计电路问题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把良率100% 和良率0% 的晶圆批号和片号 给fab  ,把对应的WAT 器件参数要回来  然后分析WAT 里面的 ...

WAT我知道,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