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阈值区和截止区在仿真中是如何界定的?

楼主(2024-10-30):
都是vgs<vth,是根据vds是否大于vdssat决定的吗

网友:
一阶模型中 是与VGS有关  跟VDS没有关系  看你反型的程度  是弱反型还是耗尽

网友:
我的理解是没有截然分界线,没有真正的截止状态,永远都不在亚阈值电流,这个电流到了电路工作所需的值了,就是亚阈值,否则就说截止。

网友:
不用过于纠结这个 实际上很难找到确定的某个点做分界线

网友:
亚阈值也有饱和区的概念

网友(2025-01-10):
cadence软件对亚阈值区跟截至区是怎么界定的,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1倍Femi和2倍Femi之间,应该是亚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