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lf cascode器件问题

楼主(2024-10-30):
小弟最近在逆向一块低压电源芯片。遇到了这种漏端拉开的p管,左边是正常p管。漏端拉开p管主要用于selfcascode电流镜,正常的p管在上,这种漏端拉开的p管在下。请问这种器件有可能是lvt吗

楼主:
还有n管,上面是正常n,下面是特殊n,这种特殊n也用作selfcascode,是lvt还是耗尽管?

网友:
心愿景拍照 可以让他们帮忙认一下 别人见的多了

网友A:
反向的TI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的TI的片子?

是的,ti的芯片

网友:
如果是selfcascode电流镜的话,lvt管子更合理。不然会卡动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