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多个terminal同时运行插filler进程会被杀死,仅能运行一个插filler进程

楼主(2024-10-30):
calibre插Filler,多个terminal同时运行插filler进程会被杀死,仅能一个terminal运行插filler进程。

换了calibre版本,问题还在。
换了服务器,问题还在。
多个terminal同时跑DRC、LVS都没问题,唯独跑filler会被杀死。
找不到原因,求大佬帮助,谢谢。

网友A:
把多个 插filler 的进程 分别提交到不同的服务器上,也会被 kill 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多个 插filler 的进程 分别提交到不同的服务器上,也会被 kill 嘛?

你好,大佬,两个服务器同时跑也会的有点奇怪。

网友B:
瞎猜一下,是不是这个需要某个特定的Feature,而一个Feature的License数量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猜一下,是不是这个需要某个特定的Feature,而一个Feature的License数量有限? ...

应该不是的,这个job既然单个terminal能跑起来,说明不缺feature.

同时查了license,所有的feature数量都是大于1的。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换个用户可以了,具体原因还在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