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Verdi仿真vivado工程

楼主(2024-10-30):
求助一下如何用VCS+Verdi来仿真Vivado工程。求求求!!!!!!!!!!!

网友:
一种方法是,使用 vivado 自带的仿真调用 vcs。第二种是,在 vcs 运行目录下 新建一个 synopsys_sim.setup,添加 others=你的 vcslib 路径,这时候运行 vcs 是会从库里面找 vivado 的 ip,像那些 bufg iibuf 包括 xpm 都能正常仿真,然后用 Verdi 看 fsdb 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A:
文档上应该有讲解,需要找相关文档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上应该有讲解,需要找相关文档来看。

主要是makefile的编写上,照着网上的例程写出来的各种报错

网友:
我记得vivado的guide有一个章节是专门说怎么用vcs/xrun之类外部编译器跑。我之前用xrun跑过,报的错一般都是编译器没吃到vivado导出的ip

网友:
5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