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带隙基准设计中运放的电流该如何引进去

楼主(2024-10-30):
当我这么给我运放的偏置电流时,当温度下降到15一下,电流变化很大导致运放不工作
这个电流是从带隙引出来的

用理想运放给的电流时就会很正确

网友:
启动电路没做好?或者环路稳定性看看,大概率启动的问题

网友A:
你用理想运放时,低温下产生的电路是都少,用理想的电流偏置给你这个运放偏置这么大的电流,看带隙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正常了,加个启动电路避免进入“偏置电流过小→运放工作不正常→偏置电流过小”这种不正确的状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理想运放时,低温下产生的电路是都少,用理想的电流偏置给你这个运放偏置这么大的电流,看带隙是否工作 ...

我用理想电流的时候整个电路是正确的,能够正常工作,应该是启动电路原因,我没有启动电路,目前正在学,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