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下为啥会报错呢

楼主(2024-10-30):
在一个函数里边实例化一个对象A,调用对象A的 A_sound方法;之后再实例化对象B,调用对象B的B_sound方法;为啥不支持

网友:
B_sound是不是要放在class B和endclass之间呢

网友:
class B里是空的,b创建了没有使用?感觉应该把B_sound放到class B里

网友A:
先按照3-4楼说的修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照3-4楼说的修改试试看。

别人给说了下,这个是SV 的特性。就是在创建对象之前不能调用之前对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