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调制器的系数

楼主(2024-10-30):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在调制器建模中将simulink中的ideal积分器变成real积分器后,我的空间状态的系数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A:
Finite Gain这一栏理想情况下是1,你填成1e4了,按你想法应该是填0.9999

网友B:
你的意思是scale吗

网友C:
为什么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scale吗

我在理想建模确定系数的时候用了scale,就是当我给了积分器有限增益,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之后,有限位数就直接从19dB降到3dB,所以我想是不是在替换了理想的积分器之后应该也要改一下空间状态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调整?

就是我替换了理想积分器之后我的有效位数骤降,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空间状态系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替换了理想积分器之后我的有效位数骤降,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空间状态系数
...

说明真实的积分器性能不够,需要调整积分器参数,gain, sr, gb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真实的积分器性能不够,需要调整积分器参数,gain, sr, gbw...

可是这些参数不管我怎么调整,有效位数还是降得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ite Gain这一栏理想情况下是1,你填成1e4了,按你想法应该是填0.9999

感谢大佬!!!确实是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那么finite gain =0.99实际对应的放大器增益应该是多少哇,就是我不太清楚这个系数和我实际所设计的放大器的增益之间的对应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确实是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那么finite gain =0.99实际对应的放大器增益应该是多少哇,就 ...

对于有限开环增益A运放的闭环DC增益为0.99=A/(1+A),可以解得A=99,即约4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限开环增益A运放的闭环DC增益为0.99=A/(1+A),可以解得A=99,即约40dB

明白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限开环增益A运放的闭环DC增益为0.99=A/(1+A),可以解得A=99,即约40dB

好的,明白了,感谢感谢!!!

网友:
状态空间的值和理想非理想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