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匹配疑惑

楼主(2024-10-30):
差分对里面我做了两种匹配方式,第一种(上面)ABBA*(下面)BAAB,第二种上面AAAA*(下面)BBBB,抽了一下寄生,第二种方式寄生会更小,那为什么大家普遍觉得第一种匹配的更好呢?

网友:
匹配,是为了让两者做出来尽可能一样,不是为了减小寄生。为了匹配增加了连线复杂度,一般都会导致寄生或多或少增加。必要时应该让寄生也尽可能匹配。

网友:
寄生是寄生,匹配是匹配。需要的是在匹配的前提下保证寄生约等。第一种AB的环境和其他方面近似,第二种AB有梯度差异,不止A和B之间,A、B本身也有差异

网友:
第二种走线简单是会寄生小,但是管子的一致性就不好保证了

网友:
我理解的匹配是因为工艺问题导致同样的管子放在一起做出来会不一样,匹配就是需要进可能的缩小这些差异。(据说TI的电流镜和差分对都不需要匹配,也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佬们指正

网友:
匹配是匹配,要的是寄生一致,不是寄生多少

网友:
大小不重要,一致性比较重要

网友:
你需要的是匹配,不是寄生啊,全摆一排,区域大了,工艺偏差还有连线寄生无法保证一致

网友:
匹配是为了保证环境尽可能的一致,共质心匹配无疑是最好的。

网友:
推荐看一下《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匹配的章节

网友:
寄生和匹配是分开的,你匹配是为了保持环境一致性(温度,浓度梯度,应力等等),寄生通常指的是mos管和金属之间或者mos管本身自带的寄生电容或者电阻。你第二种寄生小,是因为你走线短了,但是匹配性没有第一种好。如果你这个差分不是高速部分,我的建议是用第一种,如果这个差分是用在速度比较快的地方,那我的建议是第二种,因为高速部分对于寄生电容是特别在于的(主要是寄生电容,寄生电阻不太care),在做一些PHY或者serdes高速差分的时候,其实并不建议去加dummy,电路更希望负载小,寄生小,他们这个地方能够忍受二级效应的影响(主要是LOD,PS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