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仿真求助

楼主(2024-10-30):
小弟照着allen书上搭了个两级运放仿真模型,但是直流工作点好像不太对,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位并不相等,原理图看了半天也找不出问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这是管子的尺寸

网友A:
输入对管的栅漏电导致反馈电阻产生压降。把反馈电阻改小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对管的栅漏电导致反馈电阻产生压降。把反馈电阻改小一点就行了。

厉害啊!感谢大佬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