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工艺库衬底连接求助

楼主(2024-10-30):
本人纯版图小白一枚。求助各位大佬,为什么NMOS显示S端和B端一直是处于未连接状态(我这边用P阱框选NMOS也不行)

楼主:
总体电路是一个反相器电路,上面的是PMOS,下面的是NMOS管

网友A:
PMOS接N环,NMOS接P环,图里面PMOS和NMOS与外面环的层次有一层相同的,查看是否环用反了。

网友:
此外请看一下Label的层次是否是正确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接N环,NMOS接P环,图里面PMOS和NMOS与外面环的层次有一层相同的,查看是否环用反了。 ...

大佬你好,请问图里面PMOS和NMOS与外面环的层次有一层相同的是指什么,可否麻烦仔细说明一下

网友:
PMOS有源区的注入是SP,那么它的环的有源区注入应该是SN,并且整体包围NWell。NMOS注入SN,环的有源区注入SP。你图里面上面P管白色的层次是不是都是SP,下面N管虚线的层次是不是都是SN,如果是,那就是两个管子的保护环弄反了。

网友A:
还有你的层次,选择左侧Layers上面的Used,来显示你这个版图里面用到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层次,选择左侧Layers上面的Used,来显示你这个版图里面用到的层次。 ...

大佬,我这边没有找到你提到的SP,SN的有源区图层。是不是tsmc 28nm工艺库没有这个图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这边没有找到你提到的SP,SN的有源区图层。是不是tsmc 28nm工艺库没有这个图层

里面的PP和NP  就是  P+注入和N+注入

网友B:
你是LVS报的未连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这边没有找到你提到的SP,SN的有源区图层。是不是tsmc 28nm工艺库没有这个图层

你的工艺里面PP就是P注入,NP就是N注入,不同厂取的名字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LVS报的未连接吗?

LVS刚才试了是通过的,但就是一直提示连接NMOS的S端和B端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艺里面PP就是P注入,NP就是N注入,不同厂取的名字不同而已。

好的,感谢大佬。就是我这边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有关那个VTL_P, VTL_N,PM又分别指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LVS刚才试了是通过的,但就是一直提示连接NMOS的S端和B端未连接

不知道会不会对后面其他的过程造成影响,本人刚接触版图一个星期也不太懂

网友C:
为什么不参考标准单元库的画法,还有就是什么工具报出来的未连接,把截图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参考标准单元库的画法,还有就是什么工具报出来的未连接,把截图放上。 ...

大佬你好,我这边不太清楚什么是标准库画法,还烦请赐教。检查未连接的gong就是利用工具栏Conectivity->incomplete nets那个来检查的

NMOS连接图

NMOS连接图

楼主:
记录一下,出现这个错误是不影响LVS的通过的。感觉可以不用管,如果哪位大佬知道解决方法,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