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偏置电流的NORC、RCCC后仿结果为什么会差异很大?

楼主(2024-10-30):
我认为寄生电阻上的压降是非常小的,所以输入偏置电流的NORC、RCCC的后仿结果应该几乎没有差异,但实际后仿结果差异很大,如下图所示,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网友A:
只包含R再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包含R再仿真看看。

只包含R的和RCCC的输入偏置电流的后仿结果相同。

网友:
说明确实是寄生电阻的影响。可能寄生电阻看上去不大,但是在敏感位置。比如说电流镜的匹配管子源端寄生电阻不一样,就造成了镜像比例与前仿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