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ating net求助

楼主(2024-10-30):
新人一枚,想请教下在做PEX的时候能够从CCI里面的nl文件看出哪些net是floating net吗?在版图上怎么查看对应的floating net的位置呢?

网友A:
可以考虑在做lvs验证的时候就把floating net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在做lvs验证的时候就把floating net报出来

能够从版图上看出来这个net是不是floating ne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从版图上看出来这个net是不是floating net吗?

floating net报出来之后,点击结果会在版图显示对应的net

网友:
完成LVS验证后跳出的RVE界面,左侧有ERC Results,可以尝试查看里面是否有Check gate_floating或类似的报错。建议该界面的错误都进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