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库里的data.dm都包含了什么信息?

楼主(2024-10-30):
具体是这样:
     我做了一个pcell的库给同事用,后来我在这个库上更新了两个cell,

同事的library中调用了pcell库的一些cell的参数丢失,不换库不会有影响,
一旦换成其他的pcell的库,所有参数都变成默认值了

我看了下就data.dm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所以想问问这个包含了什么内容,要更新库的话,
要如何管理这个文件

网友A:
data.dm里面主要是 instances的CDFparameter 参数设定,和一些instances的user property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dm里面主要是 instances的CDFparameter 参数设定,和一些instances的user property设定。 ...

如果我library A的库调用了 pcell的库  那么调用的cell的实际的w l参数不会和pcell库的data.dm相关吧?

网友A:
CDF参数的定义,当然是和所调用的pcell库相关,但是真正的取值,是在本地cell的data.dm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F参数的定义,当然是和所调用的pcell库相关,但是真正的取值,是在本地cell的data.dm中的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A:
data.dm里面主要是 instances的CDFparameter 参数设定,和一些instances的user property设定。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data.dm怎么去修改呢,打开来是乱码,我想通过修改这个文件内容来修改原理图的器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