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温漂高精度环形振荡器

楼主(2024-10-30):
求问一下有大佬做过高精度的环形振荡器嘛?类似于用闭环对频率进行控制的这种。或者有相关的资料也可以来学习一下呀!

网友A:
FYI  可以搜索FLL(frequency lock loop)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可以搜索FLL(frequency lock loop)相关的资料

好的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可以搜索FLL(frequency lock loop)相关的资料

您好这种我看频率都是Khz级别的,是否可以做到Mhz级别呀。是不是需要考虑比较器的速度能不能跟上

网友:
谢谢分享OSC相关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种我看频率都是Khz级别的,是否可以做到Mhz级别呀。是不是需要考虑比较器的速度能不能跟上
...

当然可以做MHz级别,只需要调整相关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YI  可以搜索FLL(frequency lock loop)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做MHz级别,只需要调整相关参数就可以了。

好的 感谢 我研读下,

网友:
十分感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