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裁剪功能求助

楼主(2024-10-30):
求助各位大佬,为什么我这边用裁剪快捷键(Shift+C)裁剪没反应呢。

网友A:
你看下界面的cmd有没有显示:chop
如果有,那就是操作问题了;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的bindkey改成别的了

网友B:
先选中你要裁剪的层次,在使用shift+C进行剪裁,剪裁总共需要点击两下,确认起点和终点。如果无法生效,可以在CIW窗口点击Options -> Log Filter -> \a 。然后在版图里在使用shift+C快捷键,看一下CIW窗口的信息,是不是绑定的SKILL是错误的。或者也可以在Bindkeys里面查看,同样在Options选项下。获取的SKILL函数可以在CIW -> SKILL API Finder里面查看具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界面的cmd有没有显示:chop
如果有,那就是操作问题了;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的bindkey改成别的了 ...

破案了,是忘记选图层了,感谢大佬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选中你要裁剪的层次,在使用shift+C进行剪裁,剪裁总共需要点击两下,确认起点和终点。如果无法生效,可 ...

嗯嗯,感谢大佬的解答。我这边是操作问题,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操作的缘故)再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