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 AHB-Lite中解码器的实现是纯组合逻辑吗?

楼主(2024-10-30):
在阅读AMBA spec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下图是其中的连线图。

如果Decoder和slave to maxter Mux都是纯组合逻辑,那么如果master连续访问两个slave时,会出现下一个slave的地址对应上一个slave的数据,这没有问题吗?
假设下图的0x20、0x22与0x5c、0x60选择的是不同的slave(虽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在0到1k地址范围内,应该属于同一个slave),那么在读取0x22的数据时,mux已经根据地址0x5c将另一个slave连接到master了。
我看到spec中说,HSEL信号是纯组合逻辑,并且可能出现某个slave的传输完成时,其他slave的HSEL就已经被拉高了。
但给mux的选择信号会进行打拍处理吗,标准中的retimed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图里的Decoder方框仅为示例,并不是精确的电路表示.译码器肯定是组合逻辑了,其它逻辑可能是它的附属,而不是译码器本身.译码和读数据/响应选通肯定不是同一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