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做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楼主(2024-10-30):
两级运放结构如何来做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呢?

楼主:
下图是一级folded-cascode结构的。如果是两级的话,极性需要取反。这里该怎么做呢。

楼主:
如果单级做sccmfb,会导致GBW恶化很多,响应变慢

网友(2025-06-17):
楼主有关于两级极性相反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我是用电流镜复制改的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电流镜复制改的极性

和我一样,我最后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这样多一路偏置功耗,偏置的寄生也会恶化共模稳定性

网友:
你好楼主 想请假一下 电流镜复制是怎么做的呀

网友:
你好楼主 想请教一下 电流镜复制是怎么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电流镜复制改的极性

你好你好 请问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电流镜复制改的极性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电流镜复制改的极性

你好 请问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电流镜复制改的极性呀?

网友C:
比如你需要NMOS电流源是cmfb点,那么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cmfb就接一个pMOS,下面用NMOS电流镜复制到NMOS电流源栅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电流镜复制改的极性呀?

比如你需要NMOS电流源是cmfb点,那么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cmfb就接一个pMOS,下面用NMOS电流镜复制到NMOS电流源栅极

楼主(2025-09-10):
引用 网友C:
比如你需要NMOS电流源是cmfb点,那么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cmfb就接一个pMOS,下面用NMOS电流镜复制到NMOS电流 ...

是的,我去年最后也是这么做的。但是sccmfb还需要一路bias功耗感觉有点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