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中偏置电压取值

楼主(2024-10-30):
请问如图中的4个Vbias的取值应该如何确定呢?

网友:
这个就是最值得模拟工程师自己琢磨的地方,一般是定电流,然后定bias,bias通过mos二极管连接的方式产生

网友:
一般先定电流,再电流镜偏置过来,直接给电压偏置不太好

网友:
最坏的情况  Vdsat和Vds电压在150mV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