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equired transition违例

楼主(2024-10-31):
这是啥意思?从哪里到哪里违例了??

还有面积还会违例的??

网友:
约束或脚本里有set_max_transition,改大一点。
set_max_area 0造成的违例可以不理会

网友:
R是reset pin么?看样子reset net上的transition有点大,reset net加buffer试下,如果transition没问题,那就调整下去R对应的max_transitons设置

网友:
RESET可以在backend做balance处理,前端可以设置成ideal_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