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pitaxy长完之后前层mark形变,photo无法对准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4-10-31):
BCD工艺的NBL需要在EPI之前做好,做完再长EPI,但是长完EPI后前层的align mark会因为EPI制程而产生形变,造成下一道photo对准困难,或者无法对准而曝光暂停,请问大家有何解决方法?

网友A:
epi是所有地方都需要长吗?把mark区域block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i是所有地方都需要长吗?把mark区域block呢?

epi是高温生长,只能是整体一起生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i是所有地方都需要长吗?把mark区域block呢?

EPI是整层长的,我所有的device相当于都做在EPI上